E440 开机跑0.9 不显求助

楼主(2016-06-11):
E440  外接有显    本屏无显     跑0.9    断开 独显卡也一样。外接有显示   。本屏幕可以看到开机 屏幕一点点变化  后  什么都没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用灯照下是不是屏暗,屏暗的话查下屏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伴有 两声报警

网友:
强光照也没有显示

网友:
换屏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估计要换

网友:
刚刚网上 10元拍的  工厂 BIOS  上传    明天我刷一下  看效果。

网友:
无非是显卡,屏,屏线,换着试吧

网友A:
E440  外接有显  本屏幕开机有反映 不显示  强光照也没有信号。JLD1 的电源 都有  。BKOFF#  无信号。跑0.9  并 报两声警。

网友:
显卡重置   了     4个显存  也重置了。累。钱难挣。

网友:
请教  各位  BKOFF#  是高电平有效  还是低电平有效?  实测是  低   。是从EC 出来的   。真的有可能刷刷 BIOS  会好。

网友:
没有人帮忙

网友:
看了图   本屏  是EDP  接口的。  请教  各位   EDP 工作时序

网友:
屏幕的总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HPD 信号 低 跳高后   恒高

网友:
U是不是很烫

网友:
440 JLCD1   接口测试

网友:
HPD  恒高  对不对

网友:
VGA 外接  一切正常    集显    独显    都是正常的。  本屏不显示

网友:
显卡问题 或者屏

网友:
LID 信号  恒低   接上 开关板     加上磁体      移去磁体     LID   无变化

网友:
刷BIOS就好
我正在维修这款机器

网友:
刚修好 不过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不一样 我的是不触发

网友:
外接正常  楼主可以再试试加焊南桥试试 我之前修过这款机器跑0.9掉电的 什么BIOS都刷过就是不行 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具体图纸我没有看,我猜想vga信号是通过pch发出的,所以正常。而lvds信号是通过edp转换芯片发出的,所以无显示。而且这个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多谢各位    VGA外接很正常

集显也正常

独显也正常

屏幕已经换过了

网友:
去排查啊,屏 屏线

网友:
LVDS  是通过CPU 转换的

网友:
查下edid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我手上也有台有时候掉电重启有时候不显示显示了屏幕变色

网友:
刷bios吧。可能有惊喜偶

网友:
我觉得倒像是bios资料不对

网友:
这个机修好了吗 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40  外接有显  本屏幕开机有反映 不显示  强光照也没有信号。JLD1 的电源 都有  。BKOFF#  无信号。跑0.9 ...

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  相助     这机器没有  EDID信号。  31楼的  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会不会暗屏

网友:
换了屏     用强光手电照  也没有

网友:
感谢各位 相助    问题已经找到   在 月饼老师的  提示下  .修好的.很简单  又是 经验太多的 走的弯路.LID 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