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片技嘉GA-EP43T-UD3L开机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6-11):
又是一片技嘉GA-EP43T-UD3L开机反复掉电重启,测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有,不插CPU供电不掉电,测CPU供电也有。测内存和桥供电偏高,内存1.5v变成2.05V,桥供电1.1变成1.8V,桥开一会就发热

网友:
已修好,换UP6262M8供电正常了,板子点亮

网友:
直接拆UP6262   通病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A:
会不会桥内部不良,干掉试下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电源管理?UP6262M8

网友:
楼主不发个图来说明下?

网友:
正常的吧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桥内部不良,干掉试下

这跟桥芯片没关系的,桥芯片没有那么容易挂掉

网友:
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