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手机 怎么给主板直接夹点开机

楼主(2016-06-11):
小米手机 怎么给主板直接夹点开机

网友:
买个新的,800

网友:
我就是研究研究手机   想自己先学学。

网友:
先找出电源正极,负极接地,测开机排线座哪一根是高电压接地就行

网友:
很简单 你看看电池上标示的那个是+ 那个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