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q8c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11):
zq8c开机掉电,开机之后电流跳一下,之后不动 10秒左右直接掉电,开机之后电流到1.13,然后到1.06,然后就木有然后了,求大神来指教,在线等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本子啊 电流到多少

网友:
发帖就一次性讲完,讲一句发一句的明显就是为了赚分数,还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本子啊 电流到多少

宏碁zq8c          DAOZQ9MB6C0       开机以后电流到1.13,然后跳1.06,就停着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