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一体机关机后再开机在进入windows介面后一直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1):
联想B320i一体机关机后再开机在进入windows介面后一直黑屏是什么原因?
这个系统一直在用用了半年时间,排除了系统问题。中途有一次,有时好不容易启动进入系统可以用用了两天,一直没有关机,后面重启后就一直不能启动了。

用VGA模式可以启动,不能更改分辨率,更改就黑屏。请大家分析是什么原因。

卸载掉显卡驱动,可以用。分辨率最大只有1440*1050. 我的电脑本来应该是1920X1080分辨率。是不是显卡坏了,或什么元件有问题。如果解决,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要板子在手才好修,只有在进系统黑屏是才能查出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