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37求救

楼主(2016-06-11):
待机0.01A  3V 5V不出 ,按开关 ,可以触发一下3v  5v会出来一下掉了,电源灯亮2秒,但是就不明白,电流表为什么还是0.01A  。自己测EC旁边电容查了下EC 127脚 短路 EC型号:KB9012Qf。小白不明白这个脚是什么信号,谁能不能传个点位图。或者告诉我这个脚怎么用途。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7174-1-1.html KB9012数据手册,下载去研究吧

网友:
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7174-1-1.html KB9012数据手册,下载去研究吧

不让下载 在说还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让下载 在说还看不太懂

哦,你权限太低了,没法看,127短路是不正常的,翘起IO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你权限太低了,没法看,127短路是不正常的,翘起IO看看还短路不

拆了io一样短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后面电路

网友:
机器型号是:15R-353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io一样短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后面电路

这个我看联想G400的图纸是 S4,你看下其他地方要是用到这个就拆了试试,希望南桥别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让下载 在说还看不太懂

兄弟呀,都不看懂下了也没用啊,你没学笔记本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912-1-1.html  这个是你这个机器的图纸,你的板号是不是 LA-9981P?看了下是单CPU的,这个127脚只到EC 跟 CPU,还有一个电容,CPU坏的几率很大啊

网友:
就是查到信号是CPU里面出来的,旁边的电容拆了,CPU坏哪不是没的搞了 CPU_DETECT# 到CPU D61

网友C:
看下南桥待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下南桥待机吧

这个板就一个EC一个U,没有单独的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就一个EC一个U,没有单独的南桥

合成南桥,也有r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成南桥,也有rtc

怎么查

网友:
内存 加U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