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池能开机进系统看不到电池信息拿掉电池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6-06-11):
拆板看到pl101 pl100断了换上新的就出现上电池才能开机进系统看不到充电 拿掉电池亮一下就灭 大大们帮下忙  主板型号la8251pr10

网友A:
这个是5520 吧还是35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5520 吧还是3560

电源是ISL88731CHRTZ-T_QFN28_5X5~D 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图片直接剪切啊  不要用手机拍 都看不到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

网友:
修好就好,以后遇到有什么经典例子就写一写帖子共享下经验哈

网友:
有芯片换芯片,没芯片就查芯片周围。电池的话主要查SMB总线。还有查下隔离的MOS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查下边上还有没短路的,还有把拆的电容补上

网友:
要不要换系统啊

网友:
DELL和HP的机器最好用原装电源,不是原装的不充电,充放电电路维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弄不好可能不开机呢

网友:
拿掉电池亮一下就灭  . 是全板断电了把   ?  那就是适配器不开机

网友:
拿掉电池亮一下就灭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

网友:
那就是说插电池能开始 插适配器不开机? 查19V供电啊

网友:
亮一下就灭你搞个DELL专用接头试下

网友:
进系统看不到电池充电查一下电池接口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