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淋淋的教训,还不快进来学习经验?新手必看维修思路

楼主(2016-06-11):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主板板号 图3

机型:HP 1000
故障:屏暗
拆机发现屏接口处有烧焦痕迹 图4

   图4是已经经过处理的,可以看到此处PAD50与电容C597一端是相连的,测量阻值无短路,此处电压是公共端电压,找了一份图纸查C597与屏接口23 24脚相连 图5

直接飞线与23 24脚相连之后,按开关无反应,经测量发现待机3V 5V短路,烧鸡发现南桥发烫,不知道为何南桥挂掉了,找了个旧的南桥换上之后测待机3V 5V无短路,并且待机正常,上电正常,故障依旧是屏暗,也算是故障还原了,好吧,又把19V拉到 23 24上,按开关,又不上电了,测待机3V 5V又短路了,这次确定是自己拉的19V过去导致的,难道拉错引脚了?莫非图纸错了,又找了个旧南桥做上去故障还原。接下来开始讲维修思路吧,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如何保证电压不飞错引脚。
   此机器用到的屏幕是普通的40PIN LED,手上刚好有这个LED屏接口的引脚定义,到家都知道,现在LED 40PIN无论是普通的还是薄的,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所以从LED屏接口处找19V往主板屏接口处测量与哪个相同就是哪个了,LED引脚定义看 图6

  从LED引脚定义可知38 39 40脚是19V,从这里往主板屏接口处测,找到屏接口29 30脚与LED屏引脚 38 39 40相连,这里可以毫不犹豫的直接飞线,肯定不会再出错了 图7

  上电,久违的屏幕终于显示了 图8

  自己粗心搞坏的两个南桥   图9

  板子昨天修好的,今天机器测试完了已经出了,现在写帖子还是没搞懂究竟是为什么会烧南桥,从论坛上搜索这个板子的全部图纸终于找到一样的了,看图10

  看到都想哭,大家都知道为啥烧南桥了吧,这个经验维修思路送给跟我一样粗心的人,希望你们不要步我后尘^_^。

网友A:
图纸不找对 导致的

网友B:
找屏接口定义感觉还是太麻烦了一点,毕竟我有更好的方法,嘿嘿~~~~~~~~~~~~~~

网友:
19v直接去南桥

网友C:
难道是图纸打开错了

网友D: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E:
表示笔记本还没入门。。。之后换工作后时间充足以后再去研究了,就是这几天为了走人这事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找对 导致的

是啊,所以后面讲的思路当没有图纸的时候也是可以完美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屏接口定义感觉还是太麻烦了一点,毕竟我有更好的方法,嘿嘿~~~~~~~~~~~~~~

你就不透露一下?

网友:
是啊,19V直接拉到USB数据线去了,不死就才是不正常  哈哈

网友F:
楼主你这飞线19V从公共点取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图纸打开错了

是啊,被坑了,哎,也怪自己太过粗心,没多去测量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表示笔记本还没入门。。。之后换工作后时间充足以后再去研究了,就是这几天为了走人这事烦

恩,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也是人生新的开始,好好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图纸打开错了

还是不小心造成的

网友H:
刚好遇到一个HP 450相同问题,学习下

网友I:
lz找图纸不对号吗,我找图纸先找几个芯片确定这图纸是这个版号才开始按图纸维修,

网友J:
这个可以有,要收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飞线19V从公共点取不行吗?

那个点就是公共点,一样的,哪里近取哪里

网友K: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L:
我飞线要对了再对才敢飞,确认无误 之后才做.

网友G:
确切的说是粗心造成的,没有多去量一下,确定一下,太相信图纸了

网友M:
这个多半是你自已带电装屏线了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刚好遇到一个HP 450相同问题,学习下

恩,我修好这个后,又遇到一台E1-472进水,屏线烧了,也是直接飞线去屏上面,也是用这种思路,30PIN的LED屏,我还没引脚定义

网友N:
这个USB是不是通过屏借口挂在USB总线的摄像头

网友O:
楼主飞线要小心啊,图纸要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找图纸不对号吗,我找图纸先找几个芯片确定这图纸是这个版号才开始按图纸维修,

我是找到一个图纸就跟着修,没怎么对,除非修着修着觉得不对了再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有,要收藏下

恩,思路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自己修到的机器,共享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每次发帖,我自己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飞线要对了再对才敢飞,确认无误 之后才做.

恩,要先自己判断是否跟图纸一样再去飞线测量,不然很容易烧东西,特别是飞电压

网友P:
19V直接干进南桥不烧才怪,找错图纸害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多半是你自已带电装屏线了哇

维修这么长时间了,我还能这么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USB是不是通过屏借口挂在USB总线的摄像头

恩,是的,这个USB是给摄像头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飞线要小心啊,图纸要对应

是啊,发这个帖子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跟我一样粗心大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19V直接干进南桥不烧才怪,找错图纸害死人啊。

哎,第一个桥被烧的不明不白,也太狠了点

网友:
19V进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简单点就是牛B咯!多看看帖子,看下我有没有写错哪里,还请多多指出

网友:
是啊,直接拉USB数据线上了,19V就直接进南桥了,坏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哈哈, 直接给了 USB数据 19V电,不烧才怪呢。修好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恩,我修好这个后,又遇到一台E1-472进水,屏线烧了,也是直接飞线去屏上面,也是用这种思路,30PIN的LED ...

我这个也是暗屏,换了显卡,刷了BIOS,故障依旧,看了这个贴决定查查屏接口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也是暗屏,换了显卡,刷了BIOS,故障依旧,看了这个贴决定查查屏接口定义

恩,修好了记得发发经验帖子,发帖子一个是给自己维修一个总结,其中可能还会有人给你提问题或者给你讲更多的维修经验,比自己一个人独享的好,独享不如共赢,1+1不单单是等于2哦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最重要是经验的总结,不能单单修好就行,不然下次遇到另外一台一样故障的其他牌子的照样又干南桥

  第一次那个图纸是错误的吗?版本不一样?

网友:
新手学习,专注维修

网友R:
修机还是找对图纸的好呀,,曲折了

网友S:
这本本估计也修了半天吧

网友T:
飞线一不留神就跑偏完蛋了

网友U:
提醒我们图纸一定要下对,图纸不对害死人

网友V:
这个问题我去年就修好过,这个板子都是这个位置烧了,好多。修好过两台一样的

网友W:
楼主厉害学习了,以后也不轻易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第一次那个图纸是错误的吗?版本不一样?

是啊,版本不一样,所以才烧了2次南桥

网友:
恩,这个帖子可以有效的教导新手如何有效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机还是找对图纸的好呀,,曲折了

是啊,光是做BGA都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本本估计也修了半天吧

断断续续的修呗!判断出问题就丢去做BGA,最后摄像头还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飞线一不留神就跑偏完蛋了

这个就是焊接问题了,一般这个还是要注意的,不然就不只是粗心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U:
提醒我们图纸一定要下对,图纸不对害死人

第一点确实是提醒大家图纸要找到,不可以完全信任图纸。
第二点是教大家如果没有图纸也是可以照样找到电压点,这个才是真正要大家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问题我去年就修好过,这个板子都是这个位置烧了,好多。修好过两台一样的

修好了有没有发帖子出来啊?让大家少走弯路啊,我就是没看过这样的经验帖子才修的这么惨

网友X:
光大胆不行的,还要细心。不过从这我又学了一招,就是以后拿这方法烧坏南桥挺快的。哈哈。。

网友Y:
引用 网友G:
确切的说是粗心造成的,没有多去量一下,确定一下,太相信图纸了

是不是你找错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X:
光大胆不行的,还要细心。不过从这我又学了一招,就是以后拿这方法烧坏南桥挺快的。哈哈。。

是啊,维修是需要胆大心细!
你也真牛,这都能被你领悟到,这一烧,完全来不及反应,南桥就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厉害学习了,以后也不轻易放弃了

这个机器本来故障就不难修,桥都是自己搞出来的故障

网友Z:
...好吧,这样的错误好像我也犯过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不是你找错图纸?

恩,好像要看一下年份吧,我也不怎么懂,反正修好机器之后找到了一样的图纸

网友AA:
大家要看图纸,不可以完全信任图纸,有时跟电路板有很大出入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U:
引用 网友G:
第一点确实是提醒大家图纸要找到,不可以完全信任图纸。
第二点是教大家如果没有图纸也是可以照样找到电 ...

嗯嗯 知道了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AB:
还是不小心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恩,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也是人生新的开始,好好加油吧

是的,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新的起点

网友AC:
谢谢分享,这种问题都是要从屏上反推且确保准确后才能动手。

网友AD:
我们毒药成长的

网友AE:
都是图纸惹的祸

网友AF:
图纸没有找对很难维修额,所以后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注明

网友AG:
这个技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Z:
...好吧,这样的错误好像我也犯过好几次

哈哈,犯错了就要反思下,我这一次就够了,下次再也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大家要看图纸,不可以完全信任图纸,有时跟电路板有很大出入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是啊,尽信图纸还不如无图纸,有时候图纸也是会误导人的,看自己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嗯嗯 知道了 这都是经验啊

恩,分享的就是经验,希望大家都能注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还是不小心造成的

粗心造成的,太相信图纸了,自己没有去多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新的起点

是啊,你又即将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AC:
谢谢分享,这种问题都是要从屏上反推且确保准确后才能动手。

恩,是啊,从屏反推回来,就再也不会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们毒药成长的

这个回复跟我的帖子有关系吗?还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都是图纸惹的祸

NO NO NO ,图纸只是参考,最终还是自己懒惰去测试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图纸没有找对很难维修额,所以后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注明

是啊,还是要自己多对照一下实物才行,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技术可以哦

还行,够混口饭吃  哈哈

网友AH:
还好只烧了桥 我以前U都烧过X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还好只烧了桥 我以前U都烧过X

烧U那就不用修了,烧桥还可以搞还有旧料

网友AI:
大多数的背光供电都是在最后几个脚,但注意末脚是否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大多数的背光供电都是在最后几个脚,但注意末脚是否接地

恩,是的,看来你平时都有留意啊,不错,还有什么其他特点没有?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恩,是啊,从屏反推回来,就再也不会出错了

同时还可以检测下是不是屏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同时还可以检测下是不是屏的原因引起的。

恩,屏是必须先排除的

网友:
有图有真像,LZ 厉害

网友AJ:
丢,19v飞到usb上了。只能说你的运气差了点,图纸翻错了

网友AK:
原来 是南桥控制的,所以烧南桥 了,之前下载那个图纸不是配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丢,19v飞到usb上了。只能说你的运气差了点,图纸翻错了

是啊,不然早就修好了,也不会有这个经验帖子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原来 是南桥控制的,所以烧南桥 了,之前下载那个图纸不是配套的??

不是南桥控制,是19V飞错引脚了,飞到USB上面去了,连摄像头也烧掉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那个点就是公共点,一样的,哪里

网友:
修这个机器如果焊接技术不好,估计也报废

网友:
楼主桥工不赖啊,哈哈、、

网友:
经验是在无数的失败中得到的

网友:
楼主做维修这么久为什么会出错啊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