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求个现代z98w固件

楼主(2016-06-11):
988 2525l v1.5
M185B1-L02

网友A:
这不是什么现代啊,这个是深圳山寨的。除了壳子是新的,其他全是拼凑的。你把驱动板的版号,写上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实在不行,就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什么现代啊,这个是深圳山寨的。除了壳子是新的,其他全是拼凑的。你把驱动板的版号,写上来,看看能 ...

哥看来你没认真看
这就是板号988 2525l v1.5
这是屏号M185B1-L02

网友B:
这个应当就是现代显示器,,,不是山寨,它就是这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当就是现代显示器,,,不是山寨,它就是这质量

确实  质量不恭维

网友:
已经从两年前的大神那找到了 另一个版本的(屏号差点) 亲测可用

现代Z98W(988.2525L V1.5)(RTD2120L RTD2045L)(M185B1-P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