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针筒滴的焊油怎么调的???

楼主(2016-06-11):
像这张图上面这样的,用针管滴的焊油怎么弄的? 不好意思借用一下

网友:
【迅维】淘宝都有卖的

网友:
松香加点其他东西

网友:
这种的淘宝上没有卖的,哪里有买?还是自己调的?

网友:
5ML飞鸽牌玻璃注射器吸平时使用的助焊膏(枫枪调低温吹溶焊膏不上针头吸)10号针头

网友:
这个用起来效果怎样?

网友:
修手机用的吧

网友:
别说求了,刚买一针管到货打开一看破的

网友:
你说的是这些吗?

网友:
其实  可以自己买空针筒回来~ 吸上普通焊油进去也是可以使用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净不浪费

网友:
就是找个针管,往里头加干净的焊油。没有别的。

网友:
559焊膏直接灌进去

网友:
这样子用起来方便  而且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