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97进水2修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1):
                   今天不忙再发一贴                                                    上周一个老客户介绍的一个人来我这,说是进水了在其他地方没有修好,拿出来一看是苹果,心里大喜,能要上钱了,开始一顿忽悠,被别人修过的机器不好修的,报价XXX,留机写单子打发客户走了。
          拆开一看傻了,桥被干过,而且明显缺件,开始找料板补件,发现没有料板。
            这款机器的版号是:820-2849-A。
           上可调没有待机。实测没有PP3V42_G3H。
           打开图纸和点位发现缺的是0欧姆电阻,如图 中的R6905。
         直接非线短接,上电一股白烟,对地打值发现电感L6991对地0.短路了,实测发现是电感L6991坏了,这个电感比较特殊,是个小型变压器,次级绕组一端接地一端接二极管,现在是电感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相连了,导致U6991的主供电这一路全部对地!
          无奈订料板吧。一天后料板到了,妈的料板上的这个电感也坏了,哎这下蛋糕了,自己造一个吧,从其他苹果料板山找到产生PP3V42_G3H的电感找了两个,分别代替L6991中的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吧缺的件都补上电,待机0.05A有点偏高,测PP3V42_G3H电压为3.56v比正常高了。按开机无反应,实测EC待机,复位LID都正常。这时料板有用武之地了,拆下料板上的EC,焊上去上电0.05绿灯亮了开机电流一路小跑1.2A多,插屏亮了。哈哈哈
           待机偏高自己心里也没地,不知道稳不稳定,客户一直催,鲁大师测试2个小时就让他拿走了,6月2号拿走的至今没有返回。没有顾上拍照。不过这种板子的EC不用直球,直接贴上去就可以。 ,没来及拍照,只得拍下料板了。就是实物图纸这个位置的电感

网友A:
EC呢?拍个照来看看,居然直接贴上就行,那么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呢?拍个照来看看,居然直接贴上就行,那么牛的

仔细观察第二张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第二张图片

哦,看到了,就这样贴上去稳定吗?

网友:
一台苹果都没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了,就这样贴上去稳定吗?

有的是不用直球的,到多需要直球。反正现在一直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不用直球的,到多需要直球。反正现在一直没有返修。

好吧,也只能说你也真够敢的  哈哈,佩服

网友:
这种EC不用直球是吗?,学习了

网友C:
取下来芯片球比较完好应该没太多问题  不植球这这样装没试过     好懒啊 你

网友:
桥我都这么干过   摘下来没掉几个点   就补上放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来芯片球比较完好应该没太多问题  不植球这这样装没试过     好懒啊 你

不是懒,而是这种EC不用直球,有的必须要直球的,这个EC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D:
不植球客户轻微摔一下就掉点。等着返修吧。

网友:
别误导其他人,这个还是植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植球客户轻微摔一下就掉点。等着返修吧。

是吗?反正没有来!之前这样做的也没事!我不是说所有EC都不用直求,只是这款的EC不用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