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进系统掉电 在线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6-11):
接HP541机器一台,原故障为大短路,查的结果是CPU供电短路.CPU供电ADP3208和CPU两者都损坏了,修好后,淘宝淘了一个CPU,每次都是到滚动条过后就断电,.不过在DOS和PE下面是不掉电的,系统有做过,硬盘有换过,330电容有换过这是第二次维修了。 之前是开机不显示 。做过显卡BGA.
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
之前也有人发过这样的求助帖,但是无结果, 无法参考
HP541到滚条之后掉电,求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541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求大神发威,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系统犹如特仑苏一样纯.   没装驱动的系统

网友A:
有没连上下管子一起换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连上下管子一起换了呀

上下管跟电源芯片全换过,  一样的板子上面换的.还是一样

网友:
论坛各位大神 版主 都还在睡觉?? 求帮助啊

网友B:
51125坏也会那样:群上好多信息你没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坏也会那样:群上好多信息你没看吧

没有51125.是51124 量它的电压1.923V 无跳变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抓一下,感觉显卡问题大

网友D:
再换个cpu试试 哎我记得这款机好像也有大电容吧 要是有的话加两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换个cpu试试 哎我记得这款机好像也有大电容吧 要是有的话加两个试试

CPU换了好多个.没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抓一下,感觉显卡问题大

没有示波器

网友E:
先换个系统,硬装。前几年V3000显卡门的时候,有台DV2000的机器搞完显卡,准备装系统测试,结果一进PE就掉电,换了好多版本都不行,最后打电话问HP才知道硬装就好了

网友:
掉电是真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系统,硬装。前几年V3000显卡门的时候,有台DV2000的机器搞完显卡,准备装系统测试,结果一进PE就掉 ...

进PE不掉电  急PE开一天都可以,  就是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坏也会那样:群上好多信息你没看吧

51124已经换过, 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1.9V是什么电压,是不是偏高了还是楼主万用表电量不足

网友:
换低频内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坏也会那样:群上好多信息你没看吧

哥们什么维修群啊,给个群号交流交流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掉吧

网友F:
51125坏也会那样
w695483991
没有这个芯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51125坏也会那样
没有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