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6-06-11):
修一片华硕的板子,

网友A:
你上面上面测量数据逗没有,你咋搞哈, 检查下  电压, 内存,桥, VDD25,VCCPA,时钟这些啊。电压正常查看SB-PWROK。PLTRST 之类的啊,哥

网友B:
建议你先报名远程主板吧···问个问题像乞丐一样···

网友:
修一片华硕的板子,除了内存供电是1.37v 不知道正不正常。 其他的供电都有,pci-e时钟正常0.41伏 pci时钟是3.3v 跑线到南桥旁边的一个小电阻,两端都是3.3v 另一端直接通南桥内部的。 有帖子说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了时钟还是3.3v,不行。南桥的25m晶振和电容我也换了 还是不行。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故障的啊,请给小弟指点一二。我现在搞不清楚内存供电1,37是不是正常的 换了管理还是1.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上面测量数据逗没有,你咋搞哈, 检查下  电压, 内存,桥, VDD25,VCCPA,时钟这些啊。电压正常查看 ...

修一片华硕的板子,除了内存供电是1.37v 不知道正不正常。 其他的供电都有,pci-e时钟正常0.41伏 pci时钟是3.3v 跑线到南桥旁边的一个小电阻,两端都是3.3v 另一端直接通南桥内部的。 有帖子说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了时钟还是3.3v,不行。南桥的25m晶振和电容我也换了 还是不行。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故障的啊,请给小弟指点一二。我现在搞不清楚内存供电1,37是不是正常的 换了管理还是1.37   手抖了,还没打完就发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报名远程主板吧···问个问题像乞丐一样···

修一片华硕的板子,除了内存供电是1.37v 不知道正不正常。 其他的供电都有,pci-e时钟正常0.41伏 pci时钟是3.3v 跑线到南桥旁边的一个小电阻,两端都是3.3v 另一端直接通南桥内部的。 有帖子说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了时钟还是3.3v,不行。南桥的25m晶振和电容我也换了 还是不行。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故障的啊,请给小弟指点一二。我现在搞不清楚内存供电1,37是不是正常的 换了管理还是1.37
手抖了,还没打完就发表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复我。。。。

网友C:
pci时钟3.3v?太高了吧,正常是1.6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时钟3.3v?太高了吧,正常是1.6v吧

对的 pci b16脚3.3v

网友:
华硕主板有的没上内存之前1.3几V是正常的

网友(2016-07-21):
楼主修好没  等怒需要好 、、、

网友:
很明显 主板时钟不正常  822是通病  这个在论坛上应该有案例  去找一下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完全省事了

网友:
测一下晶振边上的时钟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一查各项供电电压标出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