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笔记本闪屏

楼主(2016-06-11):
请问三星300E4A笔记本使用电池供电时屏幕会不断地闪烁,但是使用外插电源时不会有这种现象,是不是电池有问题,这个机子我到百度搜了一下好像是通病,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我这个机子不是大家说的C507问题,是C507旁边的一个MOS管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啊!!!已经窃取,下次遇见的时候可以试试哈哈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心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电池闪屏,而且论坛说的是C507和EC507,Q60的话是在EC507附近,C507我换过了,还是用电池闪屏,EC507是个大一点电容,像台式机的电容,现在到底是换双管Q60,还是换EC507?

网友:
是C507旁边的MOS管,就是给屏供电的一个MOS管

网友:
是有微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