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开机不定时掉电。求不掉电bios

楼主(2016-06-11):
联想E49AL开机不定时掉电。求不掉电bios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都是固定时间的,不定时掉电不是bios的原因,试着查下其他方面吧

网友:
如果刷了别的BIOS,就得找别的原因了

网友:
BIOS不是万能的,抓住掉电的规律,什么情况下回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