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买台示波器,请兄弟们给点提示买什么样的好,别太贵就行。

楼主(2016-06-11):
         先闲聊几句:自学主板维修已有四五年了,大部分知识还是在迅维学的,说真的,从一个对维修一无所知的小白到自己有个店面,能勉强养活一家人,真的感谢迅维,几次想脱产到基地学习,但都因为有个店有沉重的负担走不开。
         虽然生意做下来了没倒闭,但是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技术不够硬,想想手上浪费过太多太多的没修好板子,都说维修难做,但是只要过手的大部分都能搞定,那生意其实并不难做了。特别是现在比如B75  Z77一些板不定时断电,不定时死机黑屏,比如技嘉复位灯3秒一闪,华硕M5A78L 复位灯闪,p5g41系列的所有信号正常,按复位诊断卡无跳变,V星有时亮有时不亮,,,等等这样的故障,有太多太多修不好而放弃的,而且大都是靛板,这些损失,这些失落.......都说台式机市场越来越小了,没得做了,我觉得只要能精艺求精,绝对不会饿饭。不管是哪个行业这个真理都不会变。
         在提升不了技术时,我想只能更新下维修工具了,用了几年万用表,该升级一下装备了,所以想到了示波器,暂时还没有想用BGA返修台,外出去求学实在抽不开身,只能买个工具多上上论坛自己研究了。请兄弟们参考一下,买个什么样的示波器实用,适合咱修台机主板用,别太贵,最好2000以内,谢谢啊!

网友:
买个安泰信的吧   一千五左右

网友A:
普源刚买一个月就断断续续闪屏  掉电  现在不到两个月彻底开不了机返修中 买前看到 论坛有位朋友刚买不到一个月就开机白屏 觉得只是意外报侥幸心理买了 没想到也中招了  借你的帖吐下苦水   建议咬咬牙买泰克吧  不买就不买  买就买最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  买了后你才发现示波器对你维修的帮助远远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远远低于你的预期  和买个苹果手机带来的心理的满足感是一样的

网友:
二手区 找台别的师傅要退的100M 的数字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
2000以内,,数字的有好几个牌子可以选择,,,

网友B:
M5A78L这个复位灯闪的我修过,是2.5V的那个5脚芯片坏了。示波器的话建议买普源100M的,论坛网店里面有的卖。

网友:
要买数字的

网友:
我感觉安泰信100M的不错很好用的

网友C:
普源吧我觉得,我自己用的就是普源 个人觉得很不错。 其实 BGA我倒是建议你买个 其实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多的,万用表热风枪这些都不能差。热风枪我建议买迅维的 我买了个用了几年了一直效果很不错。

网友D:
bga机器现在是必备了,示波器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是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机器现在是必备了,示波器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是更好了

赞同这个话
基本万用表还是可以对付检测需要了

网友:
这个价钱就随便买个,搞维修的有就行了。

网友:
示波器还是普元的好啊

网友E:
示波器都说不建议,但是有的问题没有示波器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一些隐性问题和一些不稳定问题就看不出来,有的板子在店里测是好的,但是客户用的时候就是时好时坏了,当人也许是我经验不足了,但是每一位大神我都很钦佩的

网友:
普源DS1102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A78L这个复位灯闪的我修过,是2.5V的那个5脚芯片坏了。示波器的话建议买普源100M的,论坛网店里面有的卖 ...

那个小五脚的偶尔坏,,谢谢!普源的,我查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普源吧我觉得,我自己用的就是普源 个人觉得很不错。 其实 BGA我倒是建议你买个 其实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多的 ...

BGA,觉得做得太累。以前在迅维买过CF150,不好用,怕了。好的又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机器现在是必备了,示波器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是更好了

BGA好的太贵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都说不建议,但是有的问题没有示波器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一些隐性问题和一些不稳定问题就看不出来, ...

最啊,现在H61 Z68 B75好多,不定时关机,重启的,无助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刚买一个月就断断续续闪屏  掉电  现在不到两个月彻底开不了机返修中 买前看到 论坛有位朋友刚买不到一 ...

啊,是这样的啊。有点失望。

网友:
360吧   bGA  性价比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GA,觉得做得太累。以前在迅维买过CF150,不好用,怕了。好的又太贵。

想做维修怕累是不行的,而且做BGA不算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做维修怕累是不行的,而且做BGA不算累吧

人家说的可能是效果不理想怕了
不是怕累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模拟的示波器好用点

网友:
就这样刚刚好,等你技术好了,挣钱会越来越少!

网友:
BGA不用,做维修厉害啊

网友:
买泰克
要买就买好的
其他的总有不爽的一面

网友:
楼主搞台普源DS1102的吧,质量也可以,我们在基地实习也用的这个,反应速度比泰克的快,我前两天买的泰克单次抓波反应太慢,退货了

网友:
买泰克3000元 ,或者普源1700元

网友:
普源100M 1G。

网友:
普源DS1102这个比安XX要好

网友:
论坛看一下,深圳那边有卖二手的,还不错

网友:
我觉得普源和安泰信的100M 双通道的都不错 外观和功能都差不多 我自己用的就是安泰信的

网友:
你们再用的示波器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觉得BGA比较有用~~!

网友:
示波器我也得买了,看看牌子先

网友:
可买可不买

网友:
安泰信 和 普源 的最好,首选普源

网友:
aoc的就行了,现在最低都1080

网友:
建议楼主多花点钱,直接买个泰克,质量有保证,关键是抓的波形准,不会漏抓。

网友:
是很少用到示波器,但一些难搞的问题没它真不行

网友:
示波器对维修意义不是很大 的确 不是示波器不好用是维修成本太高 要是要不上价 不划算 但是有个示波器 客户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 我用的普源5102me 黑白屏的 100m 还不错 二手不到900 配件也便宜  再说你连bga都没用到 示波器是不是对你来说 太遥远了点

网友:
那些隐形问题和不稳定问题 维修太耗时 也容易返修 即便是有示波器 也不一定修好 还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光靠示波器看看波形是搞不定的 最后你就发现 工具有了 你却没有驾驭它的本领

网友:
所以我觉得你要先有bga焊台这个太有用了 热风枪 成功率低 返修率高 bga技巧也很关键 光有好的设备 没有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安泰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机器现在是必备了,示波器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是更好了

台式机主板不是工厂修还是很少用到示波器的,当然有更好,修复率和维修效率都会提高不少。

网友:
买个安泰信的吧

网友:
【迅维】淘宝店

网友:
爱泰兴的用用得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普源的,买到收就感觉不真诚,老是要恢复出厂值,调试有而调不好,哎哎哎

网友:
示波器可有可无的,当然有是更好了

网友:
国产的  1000多点    有些 2收的 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