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楼主(2016-06-11):
联想G475AX时亮时不亮,什么问题啊,哪位大神修过?

网友:
你这问题等神仙来回答吧

网友:
群中肯定有你没有看吧南桥上电容坏还有电池没电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不行查不亮机时缺什么

网友:
南桥上RTC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求助最好说下 排除过什么 不亮的时候如何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