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开机不显

楼主(2016-06-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的AMD的机器,故障是开机不显,根据客户描述有时能显示,有时又不显,但是外接都是正常的....拆开主板一看------华硕的机器用的是仁宝的主板,我是第一次发现这个机器的,大虾们勿喷哈,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一般都是屏的问题,拆开后发现没有3V供电和开启信号,唉,看来还不是屏的问题呀,拆主板查图纸发现这个信号是LVDS模块转换过来的,果然发现ANX3110芯片发烫,1.2v供电拉低,罪魁祸首就是它了,换了开机OK.......现在附上图纸,各位同行借鉴,求加分哈........

网友:
华硕K43T图纸

LA-7551P REV 1.0.rar

网友:
把实物图和亮机图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学到了,LZ厉害

网友:
不知道仁宝代工的以后好不好找图纸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速

网友:
楼主很历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