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卡]
恢复的数据 相片 损坏 怎么修复?

楼主(2016-06-11):
用一般的软件 去恢复 手机内存卡的数据
找到是能找到 但是 找回来的 相片 多半 打不开 或者 相片 一节一节的  损坏
有没有办法修复呢
或者 有什么其他的软件 恢复 不会损坏的 推荐个
也或者 有其他软件 能够修复 这些损坏的相片的  也可以推荐个
还或者  有过类似的案例 解决方法  给我发个链接
万谢!

网友:
目前为止,我就没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没解决掉

网友:
很难解决的

网友:
用软件恢复的,好多都是这样,文件不完整

网友:
把案例镜像共享一下,这个多数是碎片导致的

网友:
真犯愁这毛不好拿呀!

网友:
还有文件损坏能修复么

网友:
winhex对比引导结尾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急于恢复,大神们,谁有好办法

网友:
楼主这个能修复吗,用什么软件,是不是PS给它P好,楼主怎么搞好的,到时候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