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11):
板号:NM-A151
故障:同行进水不触发
时间:6.11.2016
地点:山东烟台
人物:华东小徐
这个机器是同行送来的进水机,这边会芯片级维修的不多,同行也基本都是清理一下,亮了就好了,不亮就送过来。
拆机,水已经被清理过,打公共点,各大电感阻值,无短路,通电0.0016,按开关不触发,测公共点无电压,
PQ301 G:0VS:19.5VD:20V. PQ304 G:0VS:0VD:19.5VG级无控制电压,
PQ310B G级为0V不正常,搜PACIN
PQ311BG级为0V正常,但是测BQ24737_VDD也为0V,不正常,追查此信号到充电芯片,测BQ24737充电芯片各条件正常,定件发货,换芯片OK,但是装起来后,电池只能充2秒电,之后就连接未充电了,查电池接口
1210v343.3V均正常,查电池测5脚不正常。插电池时PR203 PR204左侧0.2VPR203右侧3.3PR204右侧0.2.不插电池时,两电阻两侧都是3.3VBatt_temp一端进电池接口,一端进EC,但是不换件的话怎么确定是哪边坏啊?因为是同行的,电池可能性大的话,就交工了,我也没这个EC,定EC花几十,回来再不好用,这机器就白忙活了。维修算到此结束了,虽然不完全,也来混点分,大神也解答下我的问题,谢谢了。
有错误欢迎指出,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说的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发现迅维出来的理论、逻辑都不错

网友:
pq310不导通,pq301和304G极会通过PR306上拉到高电压才对,p管低电压会导通的

网友A:
你那两个隔离管的G极怎么会是0V?按分析得有19V才对!

网友B:
s 不应该是oV吧

网友: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路老是很头痛

网友:
关注中,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思路清楚,理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隔离管的G极怎么会是0V?按分析得有19V才对!

对,应该是19V,编辑的时候想错了,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s 不应该是oV吧

多谢提醒,应该是19V,编辑的时候想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保隔说好修也不是很简单。

网友:
BIOS坏的多吧

网友:
同行的不好办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e440的通病,现在又回来了,电容放电就行,过一段时间又不亮了,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V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有答案没有,期待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论坛是个好地方

网友:
非常感谢 新手学习了

网友:
白忙活最起码没亏本

网友C:
PQ304 S级0v D级19.5V G级都没有控制电压 19V怎么来的

网友:
PQ304应该是S19  D0V 其实说这么多就是想说这两个管子没导通,却不仔细参数都写错了。多谢各位朋友指出,以后发帖会注意下,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304 S级0v D级19.5V G级都没有控制电压 19V怎么来的

多谢指出,自己太粗心,是S 19  D0V

网友:
迅维出来的理论、逻辑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出,自己太粗心,是S 19  D0V

      嗯 好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隔离电路也不好搞啊!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