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13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网友:
无短路开路的情况,联想真的好烦,问题太多。

网友:
板号都不齐

网友:
真有那么快,还是你手慢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那就不断触发不断测电压

网友:
先用表笔点住测试点在上电,一个一个测。像这种瞬间掉电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断开3SUS 5SUS 电压  一个 一个 断  检查USB 口  或者 屏线 接口  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