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开机黑屏

楼主(2016-06-11):
一个联想B320I一体机,开始开机能显示 ,但是花屏,第二次开,就黑屏了,拆机发现是ATI显卡,这显卡容易虚焊啊,但是先不搞显卡,看有别的问题没有,在论坛里说APL5930喜欢坏,那就先查下看,一量果然显卡没有供电,于是换供电芯片,由于手头没有APL5930,用APL5913代换,开机正常显示,试机一天,没有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
嗯,还是很淡定的,不是3把斧

网友:
学到了,LZ厉害 学到了,没有直接干显卡

网友:
做显卡前有必要把电压测一遍,上来就三板斧是不对的

网友:
不错,先查条件再干显卡!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 电压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呵呵

网友:
今天接一台也是 进系统黑屏 更换CPU下方的APL5930后 解决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花屏也跟这个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
可是  没芯片呀  。。。。。。。

网友:
修了也有好几台这机器了,算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兄弟们,换APL5913还是不保险,最好是换APL5930,APL5913跟APL5930第5脚电压不一样,一个是1.5V,一个是1.8V。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维修吗

网友:
我有一个B325   有声音 无图像  不知道换5930起作用不

网友(2021-12-05):
这个我都直接电感上拉过去一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
学到了  不然遇到也是先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