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不亮

楼主(2016-06-11):
联想一体机B300点不亮,电流到2A多,有掉到1.5A不动,插不插内存都这样,有那位同学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独立显卡 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B:
刷BIOS 吹下显卡试下。这个是INTEL的?

网友:
我也接到这个机器了,跟楼主故障一样,楼主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吹下显卡试下。这个是INTEL的?

恩 是英特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 还是集成显卡?

这是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吹下显卡试下。这个是INTEL的?

今天也接到一台开机电流2a多不亮  按下关机键能断电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打算干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还不清楚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6-07-23):
大家的机子都还没修好吗

网友:
打下内存排阻的波形看看啊

网友:
此问题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