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掠夺者17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6-11):
acer笔记本掠夺者17拆机图解教程

  宏碁acer笔记本掠夺者17是一款专业电竞游戏本,硬件配置方面搭载了英特尔第六代酷睿i7-6700HQ处理器,16GB内存以及1TB HDD+256GB SSD的机身存储,显卡部分,掠夺者17选用了NVIDIA Geforce GTX 980M发烧级独立显卡。下面我们通过拆机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如何吧!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

  acer掠夺者17拆机方法/步骤:

  掠夺者17背部有很多螺丝,图中红色标记部分下边也有一个螺丝,拆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

  拆下掠夺者17光驱。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3

  掠夺者17的光驱正面。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4

  掠夺者17的光驱反面。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5

  掠夺者17的酷冷至尊风扇。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6

  接下来开始拆解。首先拆掉背盖,背盖内部从上至下依次为:两个内存条插槽、固态硬盘以及一个机械硬盘。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7

  拧下固定固态硬盘的螺丝,可以看acer笔记本掠夺者17两块叠加的SSD固态硬盘。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8

  掠夺者17采用了两块东芝的128GB固态硬盘,组成256GB的固态硬盘组。

  固态硬盘正面图。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9

  固态硬盘背面图。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0

  掠夺者17采用的一块GST提供的1TB容量的机械硬盘,型号:7K1000;接口类型:SATA 6.0Gb/s。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1

  硬盘背面。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2

  完成以上步骤,我们将掠夺者17的底部整体拆下。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3

  acer掠夺者17整体结构图。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4

网友:
  acer掠夺者17电源部分,采用一块8芯锂电池,电池容量为88.8Wh。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5

  acer掠夺者17的散热部分,采用了两个独立的风扇组成双通道散热的设计,为了防止散热铜管与主板接触,设计了两个专属垫片。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6

  拆下两个风扇,风扇底部通过密封条进行固定。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7

  散热铜管。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8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19

  acer掠夺者17的主板正面图。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0

  主板背面图。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1

  掠夺者17有四个插槽,2块SK海力士8GB DDR4 2133MHz内存条。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2

  Double Shot Pro网卡802.11ac 内置蓝牙4.0,10/100/1000前兆网卡。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3

  acer笔记本掠夺者17主板。

  蓝色:GST5009 LF网络变压器。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4

  蓝色:Parade HDMI高清转换芯片。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5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0GHz
  蓝色:NVIDIA GeForce GTX 980M独立显卡
  橙色:三星4GB GDDR5 显存
  紫色:南桥芯片。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6

  红色:ITE IT8587E FXA I/O芯片。
  蓝色:瑞星ALC255声卡芯片。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7

  acer掠夺者17拆机到此结束。掠夺者17所有部件全家福。

acer掠夺者17拆机 图28

网友:
又是个板载的U,真的是难搞了

网友:
板载U是难搞,不过南桥貌似又独立出来了

网友A:
4代内存了  我竟然没有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内存了  我竟然没有听过

现在4代比3代贵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B:
更新换代真是快啊  但为什么要板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换代真是快啊  但为什么要板载啊 !!!!

节省空间吧

网友:
板载的u 应该容易坏

网友C:
显卡坏了这机器就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这机器就没得救了。

可以换显卡的哦

网友D:
这个机子 现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 现在多少钱

17000--1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