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 独立显卡 BIOS 内有4个BIOS CIH61S V1.0

楼主(2016-06-11):
联想一体机B320 独立显卡  BIOS 内有4个BIOS  CIH61S V1.0    U20 没有的可以不刷    都有位置号  我自己用了   没问题的

网友:
没修过一体机啊,你这个应该发表在台式机里吧

网友A:
独显型号是什么呀?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型号是什么呀?楼主

这个不用看显卡型号吧? 我在TB上买的  也没有提供显卡型号

网友:
集显可以刷吗?

网友:
还是下载试试吧

网友:
集显果然不能1用

网友B(2016-07-14):
你是说U20不用刷是不

网友:
  U20 是管硬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U20不用刷是不

是的  如果没有就不用刷了  如果有 我没试过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5930也换了 显卡重置 涛声依旧

网友:
开机无显示,正在维修,试试

网友:
希望可以用

网友:
我也有台跟你一样的  可以正常开机 指示灯也亮  就是没有3 5 V电压  IO的电压也是1到10脚 只有2脚1.5 4脚3.3  别的我没怎么查  估计别的肯定也不正常   想请教你 这样的问题我该下面往哪查  你的BIOS我也刷了2个

网友:
开机瞬间有3。3  5V那边 只有1.几 之后电压都没有了  也换过51125了

网友(2016-08-23):
这个板号好像有2种版型 还有集显 独显之分 没图吗

网友:
这个有用,下来试下

网友:
我的也是集成显卡

网友:
这BIOS不对  用不了

网友:
这机有两种显卡吧,0804026      0809000

网友(2018-02-24):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2018-09-03):
为什么 没有U401的 BIOS 你这个备份的是不是 B320的BIOS

网友(2018-10-15):
这个bios不行,大家别下载了,我原本不会掉电的,现在触发立马掉电

网友(2019-09-29):
万能的论坛呀,什么都有

网友(2022-04-30):
能上22n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