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已解决】每次下载都重复扣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11):
下载了 在积分里面可以看见 但是要从新下砸
问题

网友:
是你下载操作有问题吗 论坛下载正常 你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您好,同一附件24小时内下载是不会在重复扣除下载分的,刚才测试下载正常,你用的什么浏览器,建议用IE、360浏览器,试试。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迅维网客服QQ76393498。

网友:
不要用迅雷等。。

网友:
就是啊。。。为什么

网友:
为什么要重新扣分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有吗。。。一次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