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连接电脑可以正常识别,屏幕不亮

楼主(2016-06-11):
红米1S移动4G版,2014501,开机黑屏,连接电脑可以正常识别,通过小米助手可以截屏看到桌面。请问是哪里的问题?确认屏没问题。

网友:
查升压电路

网友A:
碰到过平板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用刷机大师连接手机,恢复下出厂设置好了,你先看看是屏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不懂是啥意思

网友:
连接电脑可以识别,可以传文件,但是屏幕一直黑屏不亮,屏测试确认正常。问题肯定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平板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用刷机大师连接手机,恢复下出厂设置好了,你先看看是屏还是电路有问题,

已经说过屏没问题哦,没有图纸不知从哪儿下手。

网友B:
那就是显示电路问题了。测显示座子电压和阻值。一般都是升压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C:
刚遇见过这样的例子,若是最近拆过机器,看看显示屏排线座子(主板上)是否缺了接触片,小米手机的显示排线座子容易掉触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遇见过这样的例子,若是最近拆过机器,看看显示屏排线座子(主板上)是否缺了接触片,小米手机的显示排线 ...

我看看,显示排线还真没有仔细看,不过屏幕前天测试还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显示电路问题了。测显示座子电压和阻值。一般都是升压二极管短路了。

没图纸,能给个图片指导一下吗?

网友E:
你触摸一下,看电脑里面的屏幕桌面有什么反应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能给个图片指导一下吗?

先检查一下开关按键

网友F:
机器开了,测试下屏背光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触摸一下,看电脑里面的屏幕桌面有什么反应没?

可以,能触摸,就是没屏没显示,确定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一下开关按键

机器都开机了,和开关按键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开了,测试下屏背光供电吧。

哦,谢谢指导!

网友:
不知道红米有图纸没

网友:
没图纸呀!

网友:
没人给份图纸吗?

网友:
是不是更新了系统的?刷回老版本系统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