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件有虚焊怎么准确判断故障

楼主(2016-06-11):
假如遇到电脑硬件上有虚焊,硬件出现故障的时间在5小时,一个一个的去替换,替换到最后一个那就要用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替换到这个硬件换掉后故障排除,隔几天其它硬件又出故障了,这种误判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虚焊应当好判断吧,,,动动哪里,如果出现故障,,就可能是那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焊应当好判断吧,,,动动哪里,如果出现故障,,就可能是那里了

怎么好判断,如果是硬件cpu,显卡,内存,硬盘,主板都可能出现虚焊,怎么能知道虚焊出现在那个上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好判断,如果是硬件cpu,显卡,内存,硬盘,主板都可能出现虚焊,怎么能知道虚焊出现在那个上面呢?

每个不正常的器件都有自己的故障现象,根据故障现象把该排除的排除,再查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不正常的器件都有自己的故障现象,根据故障现象把该排除的排除,再查重点。

大侠能不能说哈各硬件出故障分别有什么现象,我知道要说完可能都可以写本书了,就主要说哈各硬件虚焊分别有什么故障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