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2g 重启自动断电 艰难维修 求救!

楼主(2016-06-11):
  半年前电脑就有这个毛病  看论坛说是通病电容坏了 我就去淘买了330电容拿去给电脑师傅焊接 马上就不重启了 后3-4个月都没有再断电重启 这几天又开始断电重启了 我觉得电容是坏了 决定从新更换电容  本人小白自行拿烙铁将红色圈的 330电容更换新的  由于小白手残 焊的不好 不整齐 但是是焊在触点上  不知道为什么装机后电脑还是会断电重启 现在想换蓝色圈的三个电容  求大神指教 是我没焊好还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我也不知道这几个到底是啥电容!看电脑师傅换这几个 我也就这么焊了 !     我也不想自己弄 电脑城太坑了 修了2-3次 升级系统维修都花了400多了

网友A:
还是去找师傅搞吧,自己搞别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B:
吧之前换的在换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之前换的在换一边了

是啊 已经换了一遍了 未果 现在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去找师傅搞吧,自己搞别把故障搞大了

叫师傅太贵了  不知道是我哪里焊错了 还是蓝色圈的也要换??

网友C:
我感觉大家还是安静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大家还是安静点好

求解救啊!!!!

网友D:
或许这已经不是电容问题了,得从电路分析、信号测量……下手,看样子这种事非你能力所及啊,建议你还是找人修吧,你再这样自己瞎干,我们快看不下去了。

网友:
新手应该换主板..别再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许这已经不是电容问题了,得从电路分析、信号测量……下手,看样子这种事非你能力所及啊,建议你还是找人 ...

找电脑店很坑啊 又说显卡坏 另一家又说主板坏 来这个论坛才知道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个向你这样 我们维修都不用干了

我也不想啊 维修店死坑 又显卡 又主板的 单维修升级都花了400百了

网友:
不行说名不是不是这个的问题了呗

网友:
这可以已经不是电容的问题了  找一家靠谱的维修店修就好了    也是大师  自己都可以搞了  别人修电脑的吃什么 !

网友:
不一定是这些电容的问题   问题等下扩大了 有时候重启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进PE试一下

网友:
400多完全可以买块主板去换了

网友:
给我回复建议的我非常感谢 另一些 对着屏幕发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个向你这样 我们维修都不用干了

我都不信能找不到靠谱的电脑维修店  我们【迅维】里都挺靠谱的

网友:
其实,通过这个案例,楼主应该能体会到维修的价值
零件不之前,技术值钱。
不要再吵了,吵架的一律封号!

网友:
这摆明是来捣乱的嘛

网友:
楼主你想表达些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