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用适配器开不了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对于专业维修人员来讲,这类故障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B:
你是用户 ?建议送修到专业地点

网友C:
送修吧 客户我们弑不会告诉你了 死了这条心吧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对于专业维修人员来讲,这类故障相对比较简单。

版主,保隔和待机都正常,是不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户 ?建议送修到专业地点

小弟,也是做维修的,公共点和待机都正常,是用适配器不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送修吧 客户我们弑不会告诉你了 死了这条心吧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师傅,小弟也是做维修的,不好意思我上面说错了一点,其实保隔和待机都出来了,是用适配器就不触发,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小弟也是做维修的,不好意思我上面说错了一点,其实保隔和待机都出来了,是用适配器就不触发,用电 ...

是回潮导致的,
只要用风枪吹热,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也是做维修的,公共点和待机都正常,是用适配器不触发

不好意思,我上面没说清楚,保隔和公共点都正常,只是用适配器不触发,用电池可以开机,是回潮导致的,用风枪把主板吹热,就可以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弟,也是做维修的,公共点和待机都正常,是用适配器不触发

哦  AC不触发 查下ACin等适配器检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AC不触发 查下ACin等适配器检测线路

EC的供电 复位 32.768K ACIN LID_SW BIOS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AC不触发 查下ACin等适配器检测线路

ec的供电 复位 32.768k ACIN LID BIOS 这些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