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N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6-11):
  这是本小店开业来发的第一个帖子本人属小白级别,帖子有错误的地方还请高手们指教,感谢饼哥一年多来每天晚上扯着嗓子的讲课,让我连桥都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小白成长到可以分析时序和电路原理,现在的我只要有图纸还是可以解决百分之70以上的机器了,远程讲课给我们这些没有很多时间去学校的学员提供了学习机会,再次感谢【迅维】。

                   客户送来一笔记本说是在家放了几个月就不亮了,大致看了下比较老了,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0.3,第一感觉电压没出齐,接着就开始拆机,大致量了下没CPU供电。论坛下了图纸打开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MAX8771的供电脚,19脚vcc,25脚vdd只有3.4V,可图纸上是5VSUS供电,又顺便量了下开启还是有的,下面就开始追查5VSUS的来源
                                                                   这里我们看到5VSUS是有SUSD控制PQ34由5vpcu转换来的,这个5VSUS只有3.4V只有在PQ34没有完全导通的情况下才会造成这种结果,量了下SUSD只有4.4V,要想PQ34完全导通必须GS之间压差大于4.5V,SUSD是有10V上拉SUSON控制PQ23来的,要想SUSD为高必须10V电压满足和PQ23截至,测量PQ23是截至的,量了下10V只有不到5V,那就追查10V的来源                可以看到这个10V是由5VPCU通过PD4和pc65升压而来,测了下5vpcu是有的难道是电容或是二极管坏了吗?断电量了下没坏,顺便量下二极管到电容那竟然不通一阵狂喜竟然是断线了,然后飞线,结果你懂的。      图纸就不上传了论坛多的是             。

网友A:
广达的这类故障很多,小小白能修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这类故障很多,小小白能修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谢谢船长的夸奖

网友B:
如果把电容名字发出来  设置个权限就更好了

网友C:
修的如此 不是小白级别了 技术很厉害了   祝生意兴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的如此 不是小白级别了 技术很厉害了   祝生意兴隆

哎,离开图纸就不行了,见了复位正常跑不完马的就晕了还不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电容名字发出来  设置个权限就更好了

那不是有图吗,要名字干毛编的时间长就简略了

网友:
升压那边可以用19v

网友:
修好就好,以后遇到有什么经典例子就写一写帖子共享下经验哈

网友:
维修思路相当的清晰,赞

网友:
有哪个小白敢说自己能看懂电路图的哦       太谦虚了  楼主

网友:
又是信号问题,楼主又进步了,我是不懂信号的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判断电流0.3是电压没出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离开图纸就不行了,见了复位正常跑不完马的就晕了还不小白

修的多了经验多了就好了

迅维培训出来的 基础理论都很不错的

网友:
修的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b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过那种机子

这机器不多,我好像见过也就两台

网友:
没多少经验只有靠理论慢慢推理了

网友:
这机子好多系列都会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样的小白我喜欢,
哪里没电干哪里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速

网友:
能看懂图纸的都不是小白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来学习了

网友:
太谦虚了吧.清澈透底.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还打不到这种程度

网友:
思想还是挺好的

网友:
V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也太谦虚了吧,修复率都百分之70了还说是小白

网友:
楼主好虚心,恭喜你

网友:
这还叫小白吗?那我们算什么呢
都是通过不断学习来的,刚开始干
详情

网友:
祝生意兴隆
谢谢师兄的祝福
详情

网友:
能解决百分之70也不错。呵呵。你用迅维的bga什么型号?加分
用CF-360T啊,还不错
详情

网友:
老师可以 学习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升压成10v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 好老了 呵呵

网友:
发贴那天正好是楼主生日,

网友:
谢谢分享,祝生意兴隆

网友:
你要死小白那我连小白都算不上了。。。

网友:
又是拾钱的节奏,加分

网友:
维修思路相当的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在迅维学习的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比我们小小小白好多了

网友:
我也在学远程,效果挺好的

网友:
还是给你点个赞吧!

网友:
这个思路值得加分,,,能根据g极电压偏低追查故障的帖子见过的太少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学习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就是捡钱的机器,不过就是费点时间查。

网友F:
很好,给你加分了
谢谢师兄的支持
详情

网友G:
要是论坛里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小白就好了    我们现在比你还要白啊

网友:
还可以啊 是吧

网友:
按时序维修,靠谱

网友:
15v升压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给你加分了

谢谢师兄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论坛里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小白就好了    我们现在比你还要白啊

白不要怕,只要肯学就行,大师也不是天生的

网友:
楼主学习多久有这样的造化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不错,分析得简单明了,基地的学员就是好

网友:
以后的路长着呢,慢慢来吧

网友:
lz 这还是小白,那我们是什么,,,原理分析很不错啊。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没有出15V咯,是不是这么理解

网友:
可以看出你就不是小白一级别的,

网友:
楼主比较谦虚

网友:
好多机器,都越来越难修,维修这行也不行了

网友:
碰到过好多次是南桥的问题,BIOS都会引起

网友:
修的很详细啊,小白福利

网友:
楼主小小白的水平也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