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有待机但是不开机

楼主(2016-06-11):
待机0.02,摁开关无响应,没有进水的痕迹,以为是南桥的问题,但是修了桥后仍然不开机,求大神帮助

网友:
查待机条件,触发条件是不是满足了,而不是上来直接就干桥.

网友:
BIOS和检测信号居多

网友:
上来就干桥这是三板斧的节奏啊

网友:
开关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强哥说的正确

网友:
是不是先查查条件再换桥

网友:
开机如果灯都没亮,说明EC待机条件不具备。

网友:
待机,ec条件是否正常有没发RSMRST和pwrbtn#桥的rtc电路,还很多条件,慢慢查吧

网友A:
不行在干个南桥 说不定那个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在干个南桥 说不定那个是坏的

我估计:可惜只有一个桥。要不早干了

网友:
没有去量条件 这样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可惜只有一个桥。要不早干了

没有桥了 那你就好好测测条件的  按开关电压有跳变吗  休眠信号正常吗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首先测开关针,其次EC条件,RTC晶振,然后BIOS吧。最后桥吧

网友:
南桥先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