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 ET2012E 不显示 外接正常

楼主(2016-06-11):
华硕一体机 ET2012E 集显,原来有时候开机屏一闪就黑,外接正常, 不知道是屏里面LED灯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有没有人修好的,网上搜都是没有解决的,我后面把BOIS备份后,上传上来, 华硕一体机 ET2012E

网友A:
升压IC的话那么PWM和EN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IC的话那么PWM和EN正常吗?

正常,后面我在那里用显示器高压条飞线,接18V,开启和地,点了一会,把我的高压条也烧了,连18V都没有了,晕了,现在装起来了,找不到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ET2012E REV:2.0  刷了不亮机。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暗屏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暗屏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

不弄了,还给同行了,我那个应该是背光升压部分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弄了,还给同行了,我那个应该是背光升压部分出问题的

我准备改一个LED的高压条上去。灯条合不起。  还要换灯条。 就是不知道工作原理一样吗。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