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R REV:2.3不过U

楼主(2016-06-11):
华硕K42DR REV:2.3
插上电流表,机器自动触发到1.4几,过几秒后跳到0.8几 然后又上到1.4几 这样反复跳。用示波器测内存SPD没有波形!还有个奇怪的现象,用示波器测EC的晶振 一端有波形,一端无波而且测的时候有响声移开就没声音有时点的时候电流也会掉到待机电流,放开电流就会跑到1.4(晶振换过,谐振电容换过,故障依旧)。之前没有平台复位,更换过南桥,目前所有供电正常,复位也出来了

网友A:
原来也修过这样的板子 后面直接换板了 非常的不稳定 修好用几天就返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修过这样的板子 后面直接换板了 非常的不稳定 修好用几天就返回来了

华硕的板子真的很让人蛋疼呀,板上没标识,资料又不好找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这板子很让人蛋疼 。。

网友:
AMD的吗,之前修过掉电和不触发的。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B:
晶振是正常的,以前修过,一个脚有波,一个脚放上去的时候有,慢慢地就成了直线,以电流来看,不是BIOS就是U。还有种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不管BIOS是否正确,他都在反复的调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是正常的,以前修过,一个脚有波,一个脚放上去的时候有,慢慢地就成了直线,以电流来看,不是BIOS就是 ...

你所指的桥是南桥还是北桥,南桥我刚换上去的。之前没有复位,换了南桥就有了。这样应该是桥做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所指的桥是南桥还是北桥,南桥我刚换上去的。之前没有复位,换了南桥就有了。这样应该是桥做好了吧

不一定,可能你那个桥没做好或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可能你那个桥没做好或者有问题

谢谢,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
此机更换北桥 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