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 REV:3.0 无CPU供电+不过内存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1):
版号:华硕P8H61-M LX PLUS  REV:3.0
故障:无CPU供电  + 不过内存

老鸟们 可能都知道这个 高手飘过!

撕开板中间 型号贴纸 是P8H61-M LX
BIOS下载 根据的版号 还是 大COM口上面贴纸的那个

无CPU供电

ASP1000RM 负责
老手师傅 应该都知道 这个ASP1000RM 和RT8859M  脚位一致
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 在这里 再次提一下
同样故障 类似RT8859M的 通病
49-50脚 相连的电阻 阻值偏低

找个220K 的电阻换上  CPU出供电了(后跟帖的大神说 这两个电阻是160K的)

ASP1000RM 能否 代替 RT8859M 还不知道 没换过  知道的大神 可以跟帖说下。

CPU供电 出来后  还不能亮

报警4声  滴-滴-滴-滴
上不上内存 加不加独显 都一样
后面刷了个官方的4601最新的BIOS OK了

 会员1235408300鑫豆2024-4-12 17:18
 会员2764252元2022-9-26 00:10

网友A:
有的贴说是换成10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贴说是换成100K的。

不太会看找个 旧版本的点位软件  找不到它之前的 阻值是多少  就按 8859M的来做了  也可以出CPU供电

网友B:
asus的烧了我的u...这玩意 太操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烧了我的u...这玩意 太操蛋了

   华硕 因发烧而出名

网友C:
谢谢 宏基   找 瞧瞧嘎嘎  要到了  还是谢谢你
有点位吗 大短路的  烧鸡 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宏基   找 瞧瞧嘎嘎  要到了  还是谢谢你
有点位吗 大短路的  烧鸡 烧不出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468-1-1.html                   有  有图  有点位

网友:
已收藏   以后直接干了

网友D:
华硕的49 50 是采用160K电阻的,DVD DVDA 是要1,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49 50 是采用160K电阻的,DVD DVDA 是要1,5V

  换上去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49 50 是采用160K电阻的,DVD DVDA 是要1,5V

还有 谢谢 图纸  那个短路的 找到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上次碰见个8859的,要把两个电阻都换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烧了我的u...这玩意 太操蛋了

今天我也烧了个G640 修好已经点亮 进桌面了 突然断电。 再试CPU烧了

网友E:
小伙子修这东西炉火纯青了,顺便问下,就这个板子,12V报警显示24V的咋个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伙子修这东西炉火纯青了,顺便问下,就这个板子,12V报警显示24V的咋个修法?

直接更换I/O旁边 12V的检测电阻就可以。一般是2个电阻一个是接地的。

网友:
分压够了不都可以

网友:
经验啊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是把 49 50脚 2个电阻都换成220K的吗?

网友:
我是个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再次偷学成功经验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问下,梅捷板子 RT8859M 49脚50脚变成了12V,换了220K电阻也是12V,芯片换了一个亮了三把,又是12V。怎么搞?

网友:
你好,能请教一下ga-b75m不定时重启。有时不亮机问题吗,看到能回复一下么,么么哒

网友:
两个电阻是检测的吗??

网友:
SPD断线也比较多

网友:
大com口是什么?

网友(2016-07-15):
我遇到的好多都是一个160k跟一个220k

网友:
前天修道一块怎么修不出CPU供电呀不稳定电阻还了4个都不好条件都满足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华硕G41的,无CPU供电,IC 的条件都满足,不知怎么搞

网友:
不过内存既然跟BIOS也有关系,涨知识了

网友:
烧CPU真惨

网友:
收藏   以后直接干了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手,这些芯片型号那么多,你怎么记得那些可以代换呢

网友:
H61主板有很多问题

网友(2016-08-29):
有一片一样的问题。我也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说经验啊,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2016-10-01):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49 50 是采用160K电阻的,DVD DVDA 是要1,5V

我的DVD  DVDA是1。2V,,,,,,

网友:
这机应该是通病来的饿!

网友:
电阻相差不大无所谓,楼主好样的。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修过好几个了,通病

网友:
我修不来了啊

网友(2017-03-17):
这个电阻为什么都好坏,估计这芯片设计的问题

网友:
有的更换此电阻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压CPU的散热片应该是捷波悍马的,让我想起在杰微修板的日子了。。。

网友:
这压CPU的散热片应该是捷波悍马的,让我想起在杰微修板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