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B75K V22跑码断电

楼主(2016-06-11):
一块七彩虹c.B75K V22 各大供电正常 pci时钟复位正常 pci-e复位电压正常,时钟电压0.36不知道低不低,跑码跑到一半就断电然后重启 如此循环往复 bios刷过了。桥压也了也不行, 刚开始能点亮的然后再开就点不亮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点不亮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缺失。你查下CPU供电稳定么?

网友:
可以看下开关脚的电压正常吗?可能是这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现象一样,正在检查。

网友:
刚开始能亮现在不行 是不是有虚焊 预热南桥 检查主板腐蚀 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