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不触发

楼主(2016-06-11):
GA-Z77P-D3 不触发,IO 102 103正常  RSMRST 正常,南桥没有 S3发出,怎么搞?

网友:
查南桥的条件啊,。供电时钟  32.768.RTCRST

楼主:
RTCRST  32.768     PCH_DPWROK 正常

网友:
PWRBTIN#  有不有,高低高 PSON#

网友A:
请测量PCH的VCCRTC、RTCRST#、32.768KHZ、VCCDSW、DPWROK、VCCSUS3_3、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我都还不会查

网友:
我也试试看,如何可以的话我也想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测量PCH的VCCRTC、RTCRST#、32.768KHZ、VCCDSW、DPWROK、VCCSUS3_3、RSMRST#是否正常。

老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号,超级版主+工程师=牛X

网友:
没有那个加桥试试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号,超级版主+工程师=牛X

你对论坛关注太少了,应该多关注。

网友:
s5-s4-s3

前面待机正常

条件都查完了?

网友:
你把BIOS拆下来再触发一下试试,如果可以就重刷下BIOS再装回去,我今天碰到一台这样的

楼主:
这是什么道理? BIOS 去掉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