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 版号 LCD-1MB 11248-4 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6-06-11):
有一台联想L430  版号  LCD-1MB  11248-4 集显的机器,I5 三代处理器,机器故障现像是:进系统时重启,系统安全模式可以进去,U盘的PE也一样,启动时不到桌面也是重启,换U

网友:
换CPU也是一样的,更新过BIOS ,也是一样,求助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修过这机,联想是不是好像有个一键还原还是一键重启的开关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有那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同求结果一样问题啊 但是我换双核的正常 之前是pu4305短路

网友:
南桥或者是CPU滤波电容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小白学习了,也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