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215wu1 500白屏

楼主(2016-06-11):
如题,求助
求助

网友:
白屏,查一下供电

网友:
屏的型号? 看来要拿八卦算一下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说清楚显示器型号,都测了那里?直接给个屏型号说白屏,让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白屏的问题应该查一下驱动板是否输出屏供电 液晶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帖子应该直接删除了!
求助的基本条件都不提供,毫无疑义吧?

网友:
啥也不说 就是白屏 不知道时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一下把

网友:
你用通用版点了吗

网友(2016-07-12):
我的也是白屏,一次升压都没有上来,这个屏的资料太少了,ER=1h都不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