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容内鼓漏电引起电脑死机,又因网卡烫手而被错杀,,,,,

楼主(2016-06-11):
一台老惠普CD5750微型台式机,跑码正常,开机死机,全板供电正常,手摸板载网卡芯片过热【网卡是BGA封装的】,就先拆下,再开机故障依旧,仔细检查发现内存供电电容有些歪,而且仔细看下面已鼓出。拆下后测量已严重漏电,换新后开机正常了,但是却错判了网卡【谁叫它那么烫手呢】,错判就错判了,还可恢复名誉吗,呵呵,BGA封装的,还得费番周折-----植锡。虽然芯片较小没有几粒珠子,也是麻烦事,仔细观察了一下芯片和主板上的焊盘,有所惊喜,原来摘除芯片时,主板和芯片上的锡各留了一半,非常均匀,就想直接焊回去,免去植锡这道麻烦事。说干就干,大不了再来一回。芯片焊回去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试机网卡工作正常,而且还是那么烫手,看来这款网卡就这德性。

网友:
应该多查查电容

网友:
查查。。其它电阻阻值。。

网友:
还有电源电压。。。

网友:
不用置球那省事了,用这电容机子也够老的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电容下面鼓是拆出来的毛病....

网友:
鼓包的容易发现,底下漏液的就需要细心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芯片焊下来锡珠居然完好的怎么做的,是用风枪吹的吗?

网友:
还好网卡不大

网友:
不仔细观察好难看的出的 电容下面一般我都是看上面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搞维修必须细心才行呀,不然弯路多

网友:
这种网卡我还真没看过呢

网友:
电容下面一般我都是看上面的

网友:
          网卡BGA种类的 少见

网友:
幸好楼主你没拆坏,不然亏大了哈

网友:
那不跟捡到钱一样?

网友:
不用值球,最主要是拿芯片的时候有技巧。

网友:
又是电解变大肚了

网友:
BGA的网卡也只有老板子上见得到了

网友:
有时候真不好判断,怕杀错吧,找了半天没找出原因,技术不太好不好搞的

网友:
老机子 电容老出事

网友:
哇!这种BGA封装的芯片最怕了,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