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不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6-06-11):
我们知道电脑主机按下开关的时候主板发出开机信号低电平,此时电源绿线被持续拉低。ATX电源开始输出。,但是当开关卡住的时候不弹起来,这时候我们认为电脑在按下的瞬间电脑开机信号,弹不起来我们再认为强制关机信号。电脑被强关,但是这时候电脑不会再次启动,是哪里发出的保护信号让电脑不会无限开关呢?

网友A:
主机收到跳变信号才会把电源绿线持续拉低。持续4秒的低电平就关机,如开关弹不起就一直是低电平,没跳变就不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收到跳变信号才会把电源绿线持续拉低。持续4秒的低电平就关机,如开关弹不起就一直是低电平,没跳变就 ...

OK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