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06-11):
刚开店第一次修笔记本  坑啊  东西不全 不说了 说情况    联想G470  LA-675p  开机电流跑0.23A,测试各路电压除CPU电压外都出来了  95831芯片条满足  断开CPU供电芯片95831 24脚电阻CPU电压有1.1V
   【迅维】上看了说测PCH_POK   对地1欧  啥意思到底是短还是不短啊 。。。。

网友:
版号都不全,还有电压没出来,CPU不用管,转移思路

网友:
CPU电压没有按时序修下  查下PROCPWRGD 对地1偏低吧

网友:
对地1太低了!

网友:
对地阻值太低了

网友:
拿掉95831 量一下 看看 是芯片的问题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95831拿了看看短不短  还短的话   估计南桥的几率大   最好多看看主板有无进水腐蚀

网友:
板号是LA-6751P吧,取掉电源管理芯片看下阻值还是1吗

网友:
直接卖一个CPU供电芯片换上试就知道了

网友:
CPU,pch有可能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