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770显存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6-06-11):
一块蓝宝HD5770 1G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只有5欧左右。我把供电IC,场管,电感和全部显存都拆了还是这样。显存供还会去到哪里呢?难道还会进GPU?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GPU也用到,还有路PCIE供电也是取自内存供电

网友:
真的不知道 知道我就高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