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5GM-M7复位灯闪不停求助

楼主(2016-06-11):
前几天接手此板,不跑马复位灯3秒一闪,单桥的。测量供电都正常就干桥亮机了,但是2天后就返修了。各大供电都正常,时钟1.6V也有,求助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可能你的北桥没加焊好。

网友:
继续假焊 或者取下来重新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