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5L换屏

楼主(2016-06-11):
DELL PP5L换屏,原来的屏是客户打破了,测试的时候中间列开了,两边都是白屏,在淘宝发了一块屏,接上还是白屏,用烂屏测试又不显,换回原来的屏,还是一样,好奇怪啊,怎么换个屏都那么麻烦,后来咨询客服才知道DELL的机器要刷什么码片,晕死,又要发过了,希望大家换DELL的屏也要注意,通用的不能用

网友:
我有编程器,小事一桩

网友A:
你把码片对换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三楼正解,把碎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码片对换一下应该就行了

对  根本不用往回发  也不用编程器的! 直接对换码片就OK了!

网友:
这个把编码器对换就OK 了    还有一般淘宝的问你是DELL 都会帮你刷好的,这家太没职业道德了

网友:
DeLL的屏要换码片是常识

网友:
DELL的换屏客满烦了

网友:
卖家应该刷好给你

网友:
码片对换一下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没和卖家沟通好,一般卖家会刷好的。

网友:
自己动动手换码片或者刷都行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哦。。。。要是买的是代用的屏呢。还怎么换码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