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L-A690 cpu温度固定为85°

楼主(2016-06-11):
有解决办法的吗!刷bois了也没用    CPU 换过的试了

网友:
什么是固定的温度       还会不会上升

网友:
你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降频选项没有,前两天也碰一台东芝笔记本进BIOS设置低频后,温度只有52度。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主板是品牌联想主板 是一进鲁大师温度测试都是85°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