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E5300A指示灯不亮,接通电源指示灯一闪维修

楼主(2016-06-11):
TCL L32E5300A指示灯不亮,接通电源指示灯一闪维修,拆机后检测电源电压12V、5V、3.3V、1.5V全部正常,晶振波形正常,没有思路了。查了一上午没有找到原因,吃过饭后再检查了一下发现CPU是BGA的。马上就把主板拆上焊台调好温度曲线 ,5分钟后与此下板装机后插上电源,指示灯居然亮了,按下开关,哈哈。。。。好了,测试一下一切正常了啊

网友:
发此贴是希望大家在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吧

网友:
嗯嗯,好经验,不过BGA焊台不是人人都有的,遇上这种故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那是的,我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