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内存供电芯片怪毛病

楼主(2016-06-11):
一块杂牌的G41主板内存没有供电,控制IC是RT8105换了一个以后还是没有1.8V(DDR2).在检测时无意中发现只要拿表笔碰一下第七脚OPS.就能出1.8V跑码正常了。芯片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

网友:
1#、5#、7#电压正常不?   简单的去跑下线吧

网友:
1脚4.7V左右,5脚5V,7脚1.8V

网友A:
换8105  换上下管 你那个1脚电压不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8105  换上下管 你那个1脚电压不对哦

1脚应该几V的,上下管有问题吗?出来的电压1.8V确是好的啊!

网友:
7脚是开启脚啊,你跑下边上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