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6-11):
机型:X450CC rev:2.3
故障:接上电源开开关上电到0.23A,测主板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供电IC为RT8885A,芯片供电正常,无EN,ALL_SYSTEM_PWRGD,个人应该是要收到什么电源好信号,EC才会发出ALL_SYSTEM_PWRGD来开启CPU供电。
对时序不清楚,现在越修越混乱。请网友们帮帮忙。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不能分析啊。

网友A:
1.05, 1.8, 3V3 POWER ?...

网友:
ec当然是收到各个供电芯片的pg了才发出ec_pwrok

网友:
路过,有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华硕难修  没图纸

网友:
没图,就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难搞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 1.8, 3V3 POWER ?...

我测显卡的PG都出来了 。其他供电都正常。收到显卡供电PG后,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来CPU供电开启。

网友:
我正好遇到了 相同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求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