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网卡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6-06-11):
闲来无事继续拿出来老板给我的网卡不认的板子研究研究……此故障很难发现所以奉上此贴希望能帮到有修到同意故障的朋友……

故障现象:网卡不能用,识别不到硬件

维修过程:换了两个网卡之后排除硬件问题然后跑电路,先检测网卡各脚位电压是否正常。。如下图:

检测脚位电压均正常,只有三对信号感觉电压有问题于是就开始跑线发现这两对信号是通向北桥去的。。中间也无断线。

                                                                    于是看了下架构发现 此网卡是受北桥控制的。。。
两对信号,只有一对信号是网卡通过两个耦合电容连接的北桥。。。打两对信号信号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但是无意间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两个信
号之间的阻值应该是很大的不可能通,但是有一对却只有10欧姆的阻值明显不对
为了证明我的猜测正确专门找了块一样的板子对照的测了一次对地正常1500欧姆以上。。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拆掉北桥后,测量阻值正常,然后换各北桥装上之系
装系统网卡已经认到。。。可以正常上网了 故障解决。。。。。
总结:由于北桥通往网卡的一对信号之间微短造成无法识别网卡。。

网友A:
一个外接网卡多少钱、一个北桥多少钱?

网友:
技术分享,利己利民。

网友:
我也喜欢兄弟这种执着的精神,虽然成本高,但至少弄明白一个问题,大家都受益了。多谢。

网友B:
精神可嘉,做法却不可取

网友:
楼主好技术佩服要是我一般投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外接网卡多少钱、一个北桥多少钱?

关机键老板觉得值就行,咱就打工的。 老板修好了买200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做法却不可取

其实也是冒险呢。反正自己的板,好了万事大吉,不好继续研究总不能扔了去

网友:
修了,还可以学习下,没有修,就一张废板